技嘉主板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4-07-2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zOTc1NDMy.html,突然时间变的特别的快,而且进入系统后,网卡获取地址的两个小电脑晃的也特别的快。
主板型号为:GA-770T-G3L
求维修思路

是晶振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经典故障,求维修思路+1

网友A:
开眼界了这个还真没见过呢!
能是南桥晶振或时钟的事儿吗?
弄好了的话告诉大家一声呗!我好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还在猜诗不是BIOS坏了呢

网友:
32,768k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眼界了这个还真没见过呢!
能是南桥晶振或时钟的事儿吗?
弄好了的话告诉大家一声呗!我好想知道是什么 ...

没问题,我也是第一次见,感觉晶振或者南桥的可能性大,上来问下先再处理。

网友:
晶振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以前陪到过

网友:
晶振坏了   ,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眼界了这个还真没见过呢!
能是南桥晶振或时钟的事儿吗?
弄好了的话告诉大家一声呗!我好想知道是什么 ...

是晶振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晶振坏了,谢谢大家。

是哪个晶振坏了呀?32.768的吗?

网友:
32.768的很容易坏。

网友:
晶振有问题了我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晶振坏了呀?32.768的吗?

是的,是32.768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32.768坏了

有人说换晶振还要把它两个脚附近的3个小电容也一起换掉,是吗?

网友:
我没有一起换,没有必要非得一起换的。

网友:
原来这个问题就是晶振的问题,看过,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金针不良就导致这样

网友:
晶振会引起系统时间变快,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