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的联想V580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4-07-23):
我的机器是联想V580 现在用原装屏幕 有背光但黑屏,如图

用新156 白屏过一会有竖线,

用140LED能显示 但是重影,

请问是屏幕程序的问题吗?
还是主板的问题,BIOS刷过了,一个4M一个8M,CPU换过了,屏线屏幕都应经更换过,显卡加焊过,但还是故障一样,刚来的时候外接正常,现在外接切不过去了,用140LED进BIOS很正常,这机器很新,刚过保一个月。求大侠帮忙?

网友:
是不是码片不对?把旧屏的码片拆下来,装在好屏上面。

网友A:
还要观察显示器外接有没有显示?如果外接显示正常,则可进一步怀疑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如果外接也不正常,则要考虑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观察显示器外接有没有显示?如果外接显示正常,则可进一步怀疑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如果外接也不正常,则 ...

我上传了图片,麻烦大侠再给看下

网友:
这机器原装屏幕是三星156LED

网友C:
为了积分   不得不多留个名呀

潜水的人 -1 严禁灌水

网友:
原装屏幕,全新的156LED和140LED 用测屏工具测试都正常

网友D:
感觉像码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码片的问题。

那为什么换了三张屏幕了,还是不能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积分   不得不多留个名呀

灌水,小心被口5分

网友E:
原来的是什么问题?白屏?

网友:
还是主板问题,看看显卡吧

网友F:
你测一下屏码片读的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了图片,麻烦大侠再给看下

因为笔记本在开机时要先读取屏上面码片的资料,确定正确后才会送出屏供电的。从现象看,先从码片入手。

网友G:
先把原屏的码片刷下     不行的话就不要考虑屏的事了

网友H:
原来的故障是什么 ,像这种现象先开始从码片动手

网友I:
用风枪加热显卡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换了三张屏幕了,还是不能显示呢

你把原码片刷到新屏上,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原码片刷到新屏上,试了吗。

试了 一模一样 和原装的一样 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风枪加热显卡试试/........

试了 ,加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的故障是什么 ,像这种现象先开始从码片动手

屏幕换了四五张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把原屏的码片刷下     不行的话就不要考虑屏的事了

把原屏的马片刷到新屏上 一模一样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是什么问题?白屏?

来的时候 开机 先白屏 然后出现五颜六色的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原码片刷到新屏上,试了吗。

试了 和原屏一样 灰屏

网友:
联想的屏一般不用刷

网友:
那有可能显卡真坏了。 屏线确定一下,不行就要换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测一下屏码片读的正常不

这个不会测试呀

网友:
是不是码片不对

网友:
显卡看看是不是虚焊了,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主板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个一次  最先也以为是屏的问题   最后还是主板上面的  好像是差什么信号  我都忘了  有点久了

网友:
加焊  显卡试试!~

网友:
测一下屏线,再不行就搞显卡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先刷屏的edid码,不行的话再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