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升级官方BIOS后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4-07-23):
E1-471G升级官方BIOS后认不到独显。在设置管理器里只有集显,无独显硬件,不是驱动问题,是硬件都发现不了。官方的BIOS升到最新版本就不能刷低级版本的了。在论坛里下了两个EC BIOS 用编程器刷都不显,板号DAZQSAMB6F1  REV:F

网友:
求原始版本BIOS。EC和南桥的BIOS。2M和4M的。

网友A:
为了积分   不得不多留个名呀

网友:
这个是新机器  出来的时间不长   目前还没有

网友:
新机,有点难找呀

网友:
淘宝上去看看有没有卖的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独立显卡的选项,可能是刷好BIOS  然后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积分   不得不多留个名呀

你这灌水的节奏么

网友:
升级BOIS前有没有用编程器保留原机数据呢?

网友:
我也再找这个BIOS

网友:
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回老版本的BIOS。这都不行吗?

网友:
你只有去淘宝看看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呀。我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会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BIOS都是经过严格测试才能公开的,我个人觉得还是你机子问题

网友:
换过系统试了吗

网友:
为什么要升级BIOS呢 怎么想的?速度会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