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开机不显

楼主(2014-07-23):
一。上电电流0.468,无+VCCSAP等

二。换PQ35 PQ34和PU7=51117 (经测确定是坏的)后+VCCSAP出来了,但电流任然一样,无CPU模块供电。

三。继续换R372后OK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点到即止,对你来说看得懂就行。ERSHOUJI

网友:
写给自己看图纸都没截上来,

网友A:
我可记不住这个图纸,你说换那个电阻好的,我还要找图纸去看是啥电阻,你截个图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记不住这个图纸,你说换那个电阻好的,我还要找图纸去看是啥电阻,你截个图上来就完美了

发点给行内看看,二手机你懂的
,说多了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