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41T-cm3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4-07-23):
板子无CPU供电和北桥供电,后查CPU供电之前是北桥供电,北桥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8105,之前是不跑码的,但当把万用表指针放到第7脚测电压时,机子跑码并亮了,说明一切都正常了,第7脚是COMP/OCSET,看网上好像说是电流检测脚,现在板子不敢乱动了,先把问题弄明白了再动,请问各位现在应该怎么办?

网友:
现在来上图

网友A:
7脚是过流设定,一般设计为开启端,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红表笔会带电压,测量7脚能上电,证明是管子缺少开启电压,从7脚跑线,看看中途是否段线或者有元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是过流设定,一般设计为开启端,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红表笔会带电压,测量7脚能上电,证明是管子缺少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脚是过流设定,一般设计为开启端,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时候,红表笔会带电压,测量7脚能上电,证明是管子缺少 ...

看图上,7,8脚之间就接了个电阻没有什么开启电压

网友(点评):
77脚经过电阻后还连了1脚呢,找出那个电阻,看看是不是电阻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上,7,8脚之间就接了个电阻没有什么开启电压

你说的是R268吧,电阻是好的,另外测7脚有1.5左右的电压,8脚电压为0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有遇到过,直接加焊芯片,无果直接代换,代换不得直接扔

网友:
7脚有1.5V证明供电新片有开启电压了,157脚有电压,24脚不出的,就换芯片吧

网友:
按照7楼说的加焊芯片,已经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