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23860X不开机

楼主(2014-07-23):
想问下各位大大们  这个电视的电源板 这样裸板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正常的输出5V和24V的呀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裸板的时候5V能正常  但是24就没有  如果上了主板主有24V的电压了  虽然有电压电视机指示灯能常亮 但按键和遥控都不起作用  屏也不亮就一个指示灯能亮  拨了主板就没有24V的电压 只有5V  这能正常吗  各位大大指教一 谢谢。。。。

网友A:
正常,15252452508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152524525082了,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问题,刷写程序试试,按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的故障维修

网友:
是的,有5V驱动电路就能工作,问题是背光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到插驱动板才能出电压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呀。去检查背光板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