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坑爹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4-07-23):
      昨天八点多收到一台SL400的笔记本,客户说他前天下午还用得好好的,走开了一下,再来时笔记本就开不了机。由于是转了两家再到我这边来的,他说别家说电源坏了,我一量,确实是电源坏了。但换了个原装的电源还是没反应(灯都不亮),插可调电源,显示待机电流为0.000.
       第一反应是不是电源接口那边断线了:不可能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啊。二话不说,征求客户同意后拆机。问题来了:靠左边屏轴那边居然点了胶水!没办法,加热了不行,用刀片翘了半天,终于算是拆开看到板子了。
       首先看了下转接的电源线,没断。再看看板子,不看不知道,一看有两处位置烧糊了。(第一次主动发帖,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再加上照的也不清晰,就不传图片了),一处是靠近电源转接那边的mos管,这边最严重,拿掉烧坏的零件,下面的铜皮都烧得翘起来了,另外一处是1.05V旁边的mos管,这处要好点。
       一阵处理后,对照线路图把新料换上去,量了下各电压不短了,插上电,仍然显示待机为0.000。量了下刚才烧的位置 Q8811 的5,6,7,8 pin没有电压出来。要这个电压出来,必须4pin小于3pin的电压,实际测得4pin,3pin都是19V左右,对照线路图量了下与4pin相连的几个电阻,电容是否有烧断线的情况,还好线没烧断。只不过量到C8806与Q8801的1,2,3pin断线了,直接飞根线过去。但是Q8811的5pin19.5V的电还是没出来。
      对照线路图,看了下与之相关的8725的工作条件,量测第1pin  DCIN电压为0,用万用表量居然对地短路。找了下相关零件,最好发现C8800短路,附带的D8802也烧坏了。
      换了这些零件,心想总应该OK了吧。谁知插上电,现在有待机电流了,但是按开关没反应,开关的3.3V有跳变。没办法,继续修,无意中摸到了产生+1.8V的Q8301发烫,但量了下本体没有坏,芯片旁的反馈电容也都是OK的,在更换了芯片51116后OK了。
      但是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不开机。这时+1.8V是正常了,但是13pin的DDR_PWRGD没发出。看了下图纸,量了下各VS,VSUS电压都出来了。想着该不是1.05V_1.5V_PWRGD把DDR_PWRGD拉低导致没发出吧?但把R9212拿掉,但是还是没产生DDR_PWRGD。这时思路陷入了死胡同,因为按照经验,既然+1.8V芯片都正常的产生了,那就应该发出其PWRGD了。纠结了一下,这时想到按照时序,再就要产生1.05VO和1.5VO了,这两个电都是由51124产生的,而最开始发现有个mos管,就是这个芯片的上管烧了,那会不会也把芯片烧了呢?
      懒得细量芯片了,直接换了个51124,在确定电感没短路后,通电,发现电压都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
       这片板子,大大小小的烧了几个零件,然后也间接的坏了几个零件,修起来就显得格外的艰难。值得一提的是:客户说他的电源是之前配的,我试了下,不是原装的,而且他说在试用的过程中,很烫。判断应该是这个劣质电源引发的一系列惨案。
       第一次发帖,文字过多,但绝对是原创帖,求原创币!如果觉得还可以的,也请各位加加分。

IBM SL400.pdf

网友:
补上烧的位置图片吧

网友:
思路很不错,高手......

网友:
貌似就这样沉了,连个 原创币 都不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