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C的电池电量低信号是哪个呢?

楼主(2014-07-23):
(图片)

网友:
通过30。31的总线。

网友A:
什么图,这样看的眼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图,这样看的眼疼

Y470  ec的图

网友A:
Y470电池电量低被屏蔽了。EC上没这个信号,在PCH的E10

网友B:
仁宝板子,查这个干吗,EC这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板子,查这个干吗,EC这边没有

不充电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70电池电量低被屏蔽了。EC上没这个信号,在PCH的E10

奥 谢谢 大神你好 我的Y470不充电 ACoff 没有 不充电 换过EC 充电芯片

网友B:
能识别电池么?有无充电信号,充电芯片外围,设置电阻有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识别电池么?有无充电信号,充电芯片外围,设置电阻有么掉

系统没有检测到电池

网友:
电池换了没有,2条总线有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