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i屏暗?

楼主(2014-07-23):
联想T61I屏暗,换高压条后,不行,高压条上供电正常,但不知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因为不知高压条上的开启信号是在哪个脚 ?请各位同仁帮我看看,是哪一个脚?谢谢

网友:
自己飞几根线到改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不发图纸,不发图,叫我们怎么看啊

网友:
排除屏线 灯管问题后
查看

这个是T61的背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