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清华同方T400 无触发修复

楼主(2014-07-23):
          接到同行一本子  清华同方T400  无待机 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机测3V5V线性 都正常   BIOS 2脚5脚无波 但有0.9V的电压   然后师傅说 有可能是BIOS程序不好了 先备份刷个试试   刷完后亮机   然后下班了   第二天早上来把机器 第一次亮机了    关机后拔掉电源在插上 有恢复原来的故障了  无待机 按开机无反应 在刷个BIOS 又能开机了  关机后拔掉电源  又恢复故障了 反复几次 师傅又说 应该是EC(KB3926QF  D2)性能不良了  立马更换  更换后  连续开关机几次都没问题了  此机修复   (高手勿喷  小弟是新手学徒的)

网友:
这也算经典故障了,

网友:
ec引起不良 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