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3S开机不亮

楼主(2014-07-23):
k43sv开机不亮,换了显卡,刷了BIOS,都不行,哪里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4-09-01):
我也碰到邪门的问题了

网友:
这垃圾x43s 有待机0.025,按开关0.029 指示灯亮 没反应 没图没点位 刷bios' 换EC  换桥 都一吊样 lid_sw# 低电平 也跑不出来线路 修个毛啊

网友:
关键是没有资料啊,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开机不亮,电流跑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