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PEGATRON IPM41-D3 REV.1.00 BIOS

楼主(2014-07-23):
PEGATRON 这是和硕的主板。板号: IPM41-D3 REV.1.00 。
PEGATRON IPM41-D3 REV.1.00.zip

网友(2014-09-21):
板子一读硬盘就黑屏滴滴叫.进CMOS都正常.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死神不好过海关

网友:
这个板子的牌子真少见,让我跟碰见了客户自己升级BIOS不亮了,用楼主的BIOS试试

网友(2014-10-29):
刷个BIOS OK

网友:
过来看看 也许以后有用

网友:
刚刚就上当了,只能在试试了

网友:
不触发不知道刷了管用不,

网友(2015-01-08):
开机显示什么logo?

网友:
原来的板子是开机以后滴滴叫,不能显示,刷了BIOS后可以正常启动显示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下载好了 不知道怎么安装啊 麻烦给个教程吧

网友:
下载了 不知道怎么安装 大师 求教程

网友(2015-03-11):
下载来 试试 顺便拿分 不够了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BISO的版本是V1.00? 我目前的BOIS版本是 V02.61

网友:
真好需要这个BIOS 主板卡LOGO跟BIOS应该有点关系吧

网友:
手上有一片不过内存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反复掉电
huangjijin9851
我也是一样的现象,你那片主板修好了没有啊
详情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版本的呢?

网友:
下来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5-04-15):
我也有块同样的板子,只能上E5系列的U,上E6以上的只响不显,刷入最新CPU微码都不行。不知楼主这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