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743G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23):
宏基4743G开机瞬间掉电,,,,有时候正常开机,很少,拔掉风扇又正常。把中间的温度控制线拿掉,直拉5V到风扇,不过用一天又不得了,有人遇到吗,要是没有我只能刷BIOS看看了,我看没太大希望,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怎么会拉低风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也很难说,现在在修其他机子,还没空搞骨头,

网友:
换个CPU不掉了,只是现在新问题来了,键盘鼠标都动不了,,原来可以的,而且按键的时候反应很慢才出来。按几下就按不了了,换过IO刷过BIOS一个鸟语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

网友:
io是不是没焊好呢!

网友:
焊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BIOS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可能性很大的

EC跟桥逗刷过了,这型号没有图纸,

网友:
用鲁大师看下温度是不是高了,

网友:
开机瞬间  掉电,拔了风扇线就OK了,怀疑温控芯片和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