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部分bios选项不能修改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23):
我有块t400主板,bios放电后,能进入bios,但是部分选项无法修改,是bios损坏了吗

网友:
有些BIOS项是显示参数的,还有设置密码里面,没设置密码前是不能选择其他选项~BIOS损坏机器是不会有显示的

网友(2014-10-01):
我的电脑报190错误

网友(2017-03-03):
引用 网友A:
BIOS在那???????????????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5143-1-1.html这里有

网友:
我的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