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去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4-07-23):
接到同行一台CQ40集显 机器 此机是仁宝工厂代工,拆开初步发现保护隔离电路严重烧毁,烧毁原因不解,仁宝的非常少!观察一番烧毁严重 看来保护隔离电路只有舍弃它了,电池也不要用了,处理烧毁的东西 公共端直接19V公共端19V;查看是否有3.5V查看图纸 51125 的VL电压有4.77V  个人觉得在正常范围查看3.5V EN信号3.5V EN 受控于EC_ON .PACIN_1 两路PACIN_1是保护隔离电路发出的 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此电路被我撤销;接下来车EC_ON直接到了EC 看来EC条件没满足 查EC:+3VL_EC.LID_SW#.ECRST#均为3.3V;查看BIOS有波形当查到AC_IN 问题出来了 此信号是由+3VL_EC上拉经D54到PU102 很明显PU102是保护隔离的检测电路,果断把D54断开AC_IN为高再次量EC_ON为高 量3.5V正常输出;按触发开关顺利亮机 发帖好辛苦

网友:
RE: HP CQ40去保护隔离电路TP

这是上面的图片

TP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不把你的360T拿出来秀一下呀

网友:
保隔不要能稳定呀????

网友:
没办法 烧糊了

网友:
像烧成这样的,我们都是叫客户直接换了,懒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