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惠科OUZO G5678 白屏

楼主(2014-07-23):
开机几秒后 自动黑屏

网友(点评):
你描述的故障标题和内容都不一样。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白屏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说详细点,是开机白屏一会儿又黑屏吗?先测一下屏上的保险有5v电压吗?

网友:
话说楼主这到底是黑屏还是白屏啊 你拆开看了没?

网友:
怎么着也得给点数据吧 只有一句话谁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你到底是白屏还是黑屏啊?黑屏看灯管 高压板,白屏看屏保险 供电

网友:
测灯管  高压板供电 屏黑时  开启有没有

网友:
开机几秒黑屏看高压部分。或者灯管。。白屏看逻辑版5V供电有没。保险有没烧了。看驱动板6脚的供电5V的。负载的起不。

网友:
拆开看看试试灯管
再看看高压板
请你在描述清楚点

网友:
开机白屏,说明高压部分没有坏,问题出现在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