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 v193w显示器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14-07-23):
acer v193w显示器第一次插上电正常显示只要不关机就一直正常用,
但是拔掉电源线或者按下开关再开机,指示灯闪一下蓝色马上就变成黄色,无显示,
然后又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又正常显示,
再重复上面的的动作,一下能开一下又不能开,
针对于这台显示器的通病是1.8V的两个PNP三极管坏了,我把它换了但是现象依旧,
找了一个一摸一样的电源板,现象依旧,确定不是电源板的问题,不是两个的三极管的问题,
主芯片已加焊过,
目前没有刷机工具,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把那个25......的ROM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一下试试!

网友:
试试这个,是我从一块废板上的ROM里读出来的,那块废板是主芯片坏了,程序是好的,我测试过!

v193w 读出的原来主芯片坏 OK.rar

网友:
这种机型,使用的方案很多,楼上的程序不是楼主要的。。。

网友:
V193W程序有好几个程序版本

网友:
别刷错了,这型号有三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