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会事!T2变压器初级引脚短路?

楼主(2014-07-23):
这个是大水牛电源,通电待机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电源就会发出清脆的卡一声,风扇没反应,发现T2的7脚和第9脚发生打火现象,相邻的那两个脚的中间缝隙都打了一个黒黒的洞!检查各原件发现好像为问题!然后我清洁引脚再用松香把引脚封住再试一下电源发现故障依旧松香都给电击破了,然后再指细检查各原件是否短路了但是还是没有发现啊,然后我把PCB板上的铜线弄断了再排除故障最后发现就算弄断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好久没修电源了,没时间搞,我最爱修长城电源

网友:
再好好测测吧,估计还是哪里短路或有不良的原件!

网友:
查一下反峰泄放的原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查输出是不是有问题,查输出的电路

网友:
变压器挂了,放弃。

网友:
打了一个黒洞,里面可能有积炭。用刀仔细挖干净

网友:
有时在电路上市测不出来的,得焊下来测能测出来,再仔细看看

网友:
看看黑那个地方漏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