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可以代换吧

楼主(2014-07-23):
原机K25T120                            是否可以用 H25T120替换

网友:
能代换的,型号这么接近没问题的!

网友:
就怕有问题啊

网友:
还是看一下两个的资料。在决定。

网友:
这两个元件完全可以代换的,没有问题!电磁炉常用的管子!

网友:
1200v25A的,可以

网友:
电磁炉的IGBT!完全可互换。既使型号差的再大,市场中的电磁炉专用IGBT基本都可以互换。

网友:
放心,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两个元件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换上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