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笔记本光驱改装为抽风式散热器效果

楼主(2014-07-23):
打游戏时笔记本的散热就又开始不给力了。刚好舍友的光驱坏了,就想着把我一年也难用几次的光驱拆下来,做个笔记本光驱位散热器。

光驱的直流无刷电机,和步进电机。本来想的是驱动哪个大电机转动,在上面装上扇叶来散热的,可是技术不够,启动不转也就另想办法了,于是就在网上淘了小型涡轮风扇。

供电上本想着用原来电脑光驱上的6Pin接口,无奈接口太小我不好焊接。以后可以买个转接线,但目前就改成usb供电吧。

调试完成,我用的是抽取电脑里热风的方法。

网友:
你真逗啊!闲着还不如去研究电路. 或者造个直升机!

网友:
你应该在加造一个散热铜管连接到 散热片上  不然这抽风作用基本可以忽视了!!

确实如此!

网友:
那么大的声音,楼主不难受吗?

网友:
觉得还可以吧,毕竟增加个风扇,温度应该是能降下来少许的

网友:
温度降了多少??

网友:
这个想法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试一下,能降温多少度。

网友A:
楼主,改完后有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完后有没有什么效果

改完后散热挺给力的。

网友:
这样效果明显吗??

网友B:
我看到过把光驱改成低音炮的,那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过把光驱改成低音炮的,那才给力

这个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4-09-10):
感觉不错,但是有一点灰尘是电脑的一大问题啊

网友:
楼主给力啊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很给力,这必须得站。。。

网友(2014-12-23):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这都能想出来。太牛了。

网友:
这个改造我感觉没啥必要 多灰 多噪声 消耗功率 起不了太大效果

网友:
这个比较有创意  要是能做个整体的出来 说不定还有些市场的

网友:
看来,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大

网友:
想法好 给力啊 赞一个

网友C:
不错,很有想法。跟我学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很有想法。跟我学设计吧

如果我跟你学设计,就要转行了,设计我一点都不会咯。

网友(2015-01-28):
原来还可以这样子搞的~

网友D:
风道设计没问题么?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道设计没问题么?效果如何?

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5-03-06):
把原来的风道破坏了。

网友(2015-05-21):
这样改有作用吗?好像作用不大吧

网友:
不错,折腾的好处。

网友:
思路真心不错~~但是风路不对~

网友:
我搞不懂这个到底是给谁散热的,CPU 显卡上几乎没有作用,整个主板倒是有一点儿用,但是笔记本内部其他部件发热量不大,你这样改 将来里面土会很多!!还不如拆了散热器清尘涂硅脂来的干脆

网友(2015-09-22):
有这么薄的风扇啊

网友:
想法挺好,效果咋样

网友:
可以给力了~~真的不错呀

网友:
是向内吹风还是向外抽风啊?

网友(2015-12-29):
你应该在加造一个散热铜管连接到 散热片上  不然这抽风作用基本可以忽视了!!

网友:
没有想通你的风是怎么流向的?

网友:
能降温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