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版号LA-4117P不开机

楼主(2014-07-23):
插电待机0.01A,EC是kb926qf d3,   100脚EC_RSMRST#为0V,按下开机键ON/OFF#有跳变,PWRBTN_OUT#一直为3.3V不变,AC_LED#也是一直为3.3V,电缘插头的灯也不亮,刷了几次BIOS还是一样没反应,求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楼主知道了吗 我也碰到个

网友:
还没搞定,还在研究

网友:
我现U31没有,是空的,在U29旁边也就是BIOS旁边,不知道是本来没有还是被人拆了,二楼的帮忙看下  先谢谢拉

网友(点评):
本来就没有

网友:
这是EC kb926 d3

网友:
高手在哪 待机3.3V 5V都正常,KB926的晶镇用示波器只有一脚有波,应该正常,EC_RST有3.3V,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咋就不开机呢,BIOS刷了7个了,我把KB926也发了一个新的换上去也不开机,就连电源插头的灯都不亮,这种机也修了不少,一般插电过一秒左右 插头有一个白色电源指示灯就会亮起,这台机死活都不亮,ADP_ID 有1.6V,测EC66脚也有1.6V,为何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呢。。。。。。想不通,求高手指点,,,,

网友:
适配器电源检测电路

网友:
是不是那里还缺少什么条件 大家来帮帮忙 谢谢

网友:
等待结果啊

网友:
建议搞南桥

网友:
修亮   指示灯     都查了没      头子没问题吧

网友:
头子绝对没问题,天天都在用  , ADP_ID 有电,适配器这边应该没问题,AC_LED#一直是3.3V,。。。。      应该是插上适配器,ADP_ID 有电输给EC KB926的66脚,拉低AC_LED#,PQ3导通,适配器电源指示灯就亮, 但是我这台机ADP_ID有1.6V ,AC_LED#一直是高电平,            我也想过南桥,但是开机ON/OFF#有跳变,PWRBTN_OUT#没有输出,也就是没给南桥开机信号,这个脚没有短路和拉低,个人觉得南桥应该没问题 , 这台机是同行拿来修的,说前两个月做过北桥,不会是北桥坏了吧。。、、、北桥好像不会引起不开机啊。。。。。。。

网友A:
修好了 问题出现在电源上,我的电源插头是自己做的,以前修HP CQ40 CQ45都可以用,还有好多机都能用,不知道这个怎么不匹配了。用原装HP电源一插,电源头的白色指示灯就亮了,按开机键顺利开机,显示并可以进桌面了,机已修好,不知是刷BIOS好的还是换EC好的,不管那么多了,反正修好0可以收钱了,呵 呵。。。。

网友:
很多人都吃过亏.在这头上

网友:
晕死。。 自己电源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问题出现在电源上,我的电源插头是自己做的,以前修HP CQ40 CQ45都可以用,还有好多机都能用,不知 ...

HP的机器都需要上原装头,楼主还改,呵呵,牛逼

网友:
这都忘了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