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关于液晶显示器LCD灯管换LED灯条

楼主(2014-07-23):
有些朋友问怎么改LED,其实很简单,正好来了一台HKCG2301灯管坏,上图片
首先根据灯管长度裁减一下LED灯条,3个一组,把LED恒流板(12-30V超宽电压)接线在原机高压板上,跟LCD高压板接法一样.再通电试一下LED灯条亮不亮

LED灯条上贴上双面胶

跟灯管一样装在液晶屏背光板上

把屏装好,试机,效果还可以,亮度没有LCD灯管那么亮,有点柔和.

我只接VCC,地,和开关信号,亮度没接,所以只能调对比度.换LED灯条,优点是简单方便,LED恒流板体积小方便安装,解决了灯管老化和换灯管绝缘不好引起的保护.但是价格相对灯管贵了5倍.最好是20寸-24寸,记得有款20寸的6灯管的,19寸的话成本就不合算了.

网友:
LCD的效果比LED好的多, 我一直用是LCD屏。

正解,led的很刺眼。真心难看。。。

网友:
这个要改的地方不少,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两张各有各的好处,led寿命长,LCD寿命短,容易坏

网友:
我还以为LED灯换不了呢

网友:
还是不主张换LCD

网友:
LZ试试调节信号接上是否效果好点

网友:
灯条 加  升压板   成本部低吧

网友:
关键是LED的故障率低,,,

网友:
给顾客换不怎么合适吧

网友:
的确改了的效果让我失望

网友:
一直没机会改这个啊  也不会改  感谢楼主指教啊~就这三分了

网友:
哈哈  有空试试看好不好使  手上正好有货

网友:
换这个好  换灯管返修麻烦 累

网友:
这个要改的地方不少

网友:
LED的确是好改!改后使用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