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查看主板型号的方法

楼主(2014-07-23):
主板的 BIOS 记录了关于这块主板所有有用的信息,当然包括主板型号
要看 BIOS 信息就要先知道一些关于 BIOS 的知识!
和 WINDOWS 一样 BIOS 也是一个软件,用来驱动主板资源。
这种软件的生产厂商不多,主要就是 AMI 和 AWARD 两个。
现在的主板大多用的是 AWARD BIOS (读者:那你讲 AMI 的 BIOS 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说的,现在主流的、高档的主板大多是用 AWARD BIOS 的
可偏偏这些主板的型号都很明确(大家都知道点名要 P3B-F、BX2000+ 吧)
需要证实的主要是“古旧”、廉价的主板(他们大多使用 AMI BIOS)
好吧!我们开始吧!

[1]首先是要找到 BIOS 号码的位置!
BIOS 的号码都会写在加点自检画面的最后一行 是一行分组的号码
比如:51-0119-001107-00111111-071599-82437FX-H

[2]分析号码各段的含义!AMI 的 BIOS 由 7 组数组成。
第一段:第一个字段表示 主板适用处理器的级别 和 BIOS 的大小
第一个数 (0、2~7)表示主板适用处理器的级别。
0 = 8088
2 = 80286
3 = 80386
4 = 80486
5 = 80586
6 = 80686(PII)
7 = AMD ATHLON K7
第二个数(0~2)BIOS 的大小。
0 = BIOS 采用的是 512K 的 BIOS 芯片(或该 BIOS 文件的大小是 64K)
1 = BIOS 采用的是 1024K 的 BIOS 芯片(或该 BIOS 文件的大小是 128K)
0 = BIOS 采用的是 2048K 的 BIOS 芯片(或该 BIOS 文件的大小是 256K)
第二段:表示此主板使用的 AMI BIOS 版本号。
第三段:标示了该主板的生产厂商。由 6 个数字组成(基本只有后 4 位有用)
(从这里就可以查到您的主板的出生地了)
1102 Soyo 梅捷
1107 DataExpert 联讯
1114 Iwill 艾葳
1117 A-Trend 中凌
1121 FIC 大众
1122 Micro-Star V星
1124 Tekram 建邦
1128 Chaintech 承启
1131 Elitegroup 精英
1135 Acer 宏基
1169 Micro-Star V星
1199 Giga-Byte 技嘉
1223 Biostar 映泰
1247 ABIT 升技
1256 Lucky Star 联胜
1259 GVC 致福
1274 Full yes 福扬
1276 Jet WAY 捷波
1281 EFA 忆华
1291 Mycomp 迈肯
1292 AsusTek 华硕
1343 Holco 浩鑫
1353 J-Bond 捷邦
1519 Epox 磐英
1526 Eagle 金鹰
1621 New-Paradise 奔驰
1868 Soyo 梅捷
8003 QDI 联想
428054 Pine 松景
第四段:表示机器启动时的八项设置的值。由八个数字组成。
0 表示 否,1 表示 是。
.[1]机器启动时遇到错误是否暂停
.[2]每次启动是否都初始化 CMOS RAM 里的内容
.[3]是否键盘控制器的 23,24 管脚 OUTPUT (我不懂什么意思?)
.[4]在 BIOS 里是否支持鼠标
.[5]机器自举时遇到错误是否等待
.[6]机器自检到软驱错误是否报告
.[7]机器自检到显示错误是否报告
.[8]机器自检到键盘错误是否报告
第五段:表示 BIOS 最后的更新日期。
第六段:表示当前主板使用的芯片型号(字符数目不定)
第七段:字符数目不定,基本没用 :)

网友:
主流的、高档的主板大多是用 AWARD BIOS 的
“古旧”、廉价的主板(他们大多使用 AMI BIOS)请问楼主是因为在CMOS存储容量大小的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