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多个无线路由器怎样无线桥接

楼主(2014-07-23):
多个无线路由器怎样无线桥接。如主路由器1被路由器2桥接,路由器2被路由器3桥接。。。。。。。怎样设置。

网友:
上百度 找 路由无线桥接

网友: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网友:
如果用无线桥接,两个还将就,多了就掉包很厉害,如果用有线桥接三个勉强,多了同样掉包。

网友:
简单:比如你第一个路由器中的LAN网络设的网段为192.168.1.0 那么你第二个路由器设为192.168.2.0 且第二个路由器中的WAN设置设为动态取得IP就可以了。
连线的话就是从第一个路由器接一条线到第二个路由器的WAN口就是了

网友:
没什么用的 都掉线 没意思

网友:
支持五楼非常正确有效,我平时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关于WDS桥联,网上有

网友(2015-05-22):
正好前几天去一家旅社做了一次无线覆盖,老板娘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没有采用AP,非要用5台无线路由器,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我没有帮她安装,不想以后三天两头跑去做售后。
路由器2开WDS,填1的SSID、BSSID、PASSWORD、改IP网段、关DCHP,路由器3填2的SSID、BSSID、PASSWORD……依次类推。这样做没什么意义,有wifi也没法正常上网。还是用AP吧。

网友:
有中继模式的路由,比如磊科的T1 235W  还有腾达的 路由 ,都有这个功能。按说明调试就可以,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的 ,最好直接用AP点对点

网友:
能用有线还是用有线连接吧,无线真不稳定

网友:
多台容易掉包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呢

网友:
桥接还不如用无线AP方案呢

网友:
桥接要是有问题可是不好解决,没问题怎么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