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掉电问题

楼主(2014-07-23):
  收到一台联想B490 集显 版号LB49A的机子,故障是进系统后用差不多20多分钟掉电,能重新开机并且进入系统,只要过20多分钟就会掉电,进PE也一样。
  有尝试先刷BIOS,刷完后还是一样,考虑温控电路,把控制的三极管拆了,故障还是一样,3V5V滤波电容换掉也是一样,现在没有一点头绪,发个帖子看下有哪位修过这样的故障么?指点下。

网友:
没有哪位能帮忙出个思路么

网友A:
楼主的维修好了没有?我现在也接了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好了没有?我现在也接了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样的

你机子会暗屏么

网友:
我曾经把温控I2C总线的两条线连起来就不掉了,是什么机型我就忘了

网友:
机子最后推掉了,

网友:
不会屏暗;开机一会就掉电,掉电后就没有待机了,BIOS放电后有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维修好了没有?我现在也接了一台跟你的问题一样的

你的机子应是bios问题   跟我们那台不一样的   我们那台刚开始是暗屏修好暗屏后出现开机20分钟掉电  掉电后我们可以直接开机不用拔电也不用放电的

网友(2014-08-26):
从没待机那里入手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