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开机报警 奇葩原因

楼主(2014-07-23):
如标题   n5010开机报警     未发现ec进水
拆掉键盘未果
外接键盘仍然报警
更换ec还是报警
刷bios  仍然这样
最后发现硬盘问题   放到华硕机子开机报警    但是这个硬盘外接可以用
原因不明白 应该是硬盘电路板原因吧
高手可以透露一下

网友A:
重新分区就OK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和你说的一样,太意外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就OK了。。

重新分区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和你说的一样,太意外了哦

很奇怪的故障,最后怎么好的。

网友C:
先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了

网友:
我前天才修了台N5010报警三声的,不知道是哪个PG拉低了总线供电的开启,我把几人PG全切了,然后亮机了

网友D:
然后昨天又返修了,我又把他的上拉电阻也拆了,飞了根从桥里出来的3.3V,这个3.3和总线开启的时序差不多,现在不知道能管几天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估计是检测不到引导,报警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不过这个DELL 硬盘坏的很多以前遇到过硬盘引起掉电也是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了

明天去公司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昨天又返修了,我又把他的上拉电阻也拆了,飞了根从桥里出来的3.3V,这个3.3和总线开启的时序差不多, ...

今天修个m5010  三声报警电流0.4  内存供电后继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检测不到引导,报警吧!

这个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昨天又返修了,我又把他的上拉电阻也拆了,飞了根从桥里出来的3.3V,这个3.3和总线开启的时序差不多, ...

嗨
这行不通的  就是修板子的时候有一个电源好没出来,当时很忙,没空查时许,然后我就强制啦出来了,过了一个月又回来了,说是不定时掉电,就知道逃不掉,我还是乖乖,按照时序一个一个的找,拆了一大堆,终于找到问题了,费了我一天的时间啊。

网友:
应该是硬盘电路板或固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