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90GXE超频软件Toverclocker简测

楼主(2014-07-23):
  组完了平台,这就开始进行一些测试了,映泰的系列产品里总会推出一些供用户或是超频新手上手很快的软件,例如以前的T-POWER2,在TA890GXE的驱动光盘里,软件的那一项有两个我们可以经常使用的软件,其中的一个就是Toverclocker,这个软件的大概操作和T-POWER2比较相似,从界面上看更加的简单直观,下面瓶子就带大家初步的了解一下这个软件。把CD放入光盘后,我们选择软件那个按钮,就是上图那个齿轮图标,然后点击Toverclocker进行安装。

重启平台之后,点击桌面上Toverclocker的快捷方式图标打开

软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在CPU这一栏里看到我们系统的一些参数例如主频,外频和倍频,主板的型号,以及CPU的型号、电压等

然后我们点击Memory,在界面上就可以看到内存的相应参数

而且我们可以分别查看每根内存的品牌、参数

在OC TWEAKER的FREQUENCY这个选项中,我们就可以进行超频了,在相应的参数下用加减进行一些调整

调整过之后可以进行保存,或是在进入软件时提取之前调整的存档

在这个VOLTAGE的选项中,我们可以对硬件的电压进行调整,例如CPU和内存以及南北桥的电压,同样在调整过之后,需要我们保存或是重新打开时提取存档

在第四个选项H/W MONITOR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压的一些参数,这个是低,中,强的三个参数,在调整过之后,我们可以进行参照

在FAN SPEED中,我们可以看到风扇的转速等参数

网友:
用软件超频,都觉得不可靠。

网友:
现在的机器速度都很快了,没必要再超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