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880GM-E41从不触发--到自动掉电--到复位灯闪的维修

楼主(2014-07-23):
昨天差不多要收档的时候,来了个顾客(散客),抱着电脑过来说我电脑不转了,我查看了一下,确实电脑是不触发。我问了下顾客,有没有修
过,顾客说在前面那一档修了一下,没有修好。我说:别人修过的肯定很难修的了,80块钱修不修。顾客也很爽快,一口答应了。(心想,这还
大赚了,修不触发那么容易,一下子就能搞定)我还想着该怎么拖延时间,让顾客觉得确实很难修,要心安理得给我钱。随便测了下电源,靠……
原来电源也有问题,查看了下PG线才2.3V。这该怎么好,80块又修主板,又修电源?那不亏大了!!还是直接跟客户说吧,不修就算了。我跟
客户说:你的电源也坏了,是否需要换(一般散客电源我都不修),二手50块不保修,65块保半个月,新的160,包三月。客户也很爽快,要个新
的电源,后面通过双方磨价--修主板和换电源200块成交。(我可压缩了顾客保修时间,主板保一周,电源保半个月)
上面讲的是我做生意的过程(没做过生意的可能对你有帮助),下面进入维修正题……

主板型号:V星880GM-E41
故障:先是不触发,修好触发后自动掉电,修好自动掉电复位灯一闪一闪。先上个全板图

过程:简单先看了下主板的外观,没有什么掉件,在IO的附近有不少焊膏。(看来上家是动过IO了)再IO附近拿放大镜仔细观察,没有发现有
什么小东西被扣掉的(还好啊,上家有点良心)

既然主板不触发,那就先修触发吧……

按AMD待机的条件,第一步查VBAT电压是否正常(直接测电池的电压)---正常

第二步查  RTCRST#是否正常(在跳线帽测)----正常

第三步查  3VSB是否正常(在PCI的A14脚测)----正常

第四步查  32.768是否正常  晶振两段电压分别为0.31V和0.64V(基本正常)----当然有示波器的富人最好直接用示波器看波形

第五步查  RSMRST#信号是否正常,次主板的IO是f71882,看图纸可知道RSMRST#信号的测量点在IO的81脚

测量可知RSMRST#信号正常

第六步查看开机针电压 只有1.73V看来是有点不正常了

电路图(测量如图)

看来问题出在了R548的右边了,用镊子按着R548右端,发现主板能触发并跑码了。

哇塞,还真让我捡到了,怎么简单啊!马上拿烙铁在R548右边加了点焊锡,再插上电源,按开关(上电跑码)还正准备说“修好了”(钱也到手了)
话还没有说出口,掉电了!!

我想问题应该还是出在R548这个地方,拆开R548,发现一端的焊盘没有了,只有个铜线头隐隐和R548相连着。我刮开了铜线,上了锡,再装上R548。
发现还是掉电!!!我想IO估计上家应该是干过的,应该问题不大,R548直连IO的76脚

我能不能直接从IO的76脚飞一根线到R548呢,R548的位置(刚好一线天啊,只能放尖头烙铁,放个刀头烙铁都放不下)
就算焊接上也不好固定!!再想,开关针电压触发有也只有1.7V(而且在跳变),所以才导致掉电。我如果使开关电压保持3.3V的话,那会不会掉电呢?说干就干……

直接从3VSB引了根线到开关针,再上电。发现能触发并且不掉电了。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复位灯一闪一闪!!!!(原来还跑码,现在怎么变成不跑码了,……各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吗?为什么原来跑码现在又不跑码了)
管它那么多,那就按照V星通病:复位一闪一闪先杀一杀吧!!

一杀COM口芯片,二杀时钟芯片。

先杀COM口芯片吧,上图

再上电检测,正常了!!!(还好,一杀就解决了)
上图

本次维修到此结束,跟师傅学习和在迅维发帖的这段日子,感觉自己维修技术进步了!感谢迅维修认识的朋友,感觉“搞维修”的朋友比较真诚(不像光做生意的朋友,都只讲究利益)。有时间的话,我会多写帖的,通过写帖自己也在进步,也可以让别人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如果此贴对你有用,请动动手,帮兄弟加点分!!有什么更加好的方法,或者此贴有什么错误地方,也希望大家多指出来,在此不胜感谢!!!!

补充内容 (2014-7-24 13:48):
此板确实是IO有问题,我刚刚没有这个IO所以才用这个飞线这笨方法来处理(不过测试也稳定),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好还是换IO。总结下这板维修,就三步:1、挂线补锡 2、换IO   3、吹掉COM芯片。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小白菜。 + 2 很给力!

网友:
感觉你修时候很顺,我修的话怎么会不顺呢

网友A:
不错   讲解的非常详细    楼主思路也很好  不过能把那图纸分享下就好了     加5分给你吧

网友B:
R545  上啦电阻正常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经念丰富

网友C:
我这二手电源才20,还保一月

网友:
图文并茂,看的也很明白。

网友:
哎,这个还真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写的真好,步骤比较仔细,对于初学者来说真的挺好的,这主板的电路图可真不好找呀!!!

网友:
图文并茂讲得不错修的不错

网友:
虽然是触发不掉电修好了,估计IO还是有问题。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讲解的非常详细    楼主思路也很好  不过能把那图纸分享下就好了     加5分给你吧

图纸在论坛里下载的,论坛里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D:
开关的电压低是不是上拉电阻有问题啊,可以换一个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关的电压低是不是上拉电阻有问题啊,可以换一个看看。

上啦电阻没有问题的,当时测到不正常的时候已经马上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啦电阻没有问题的,当时测到不正常的时候已经马上替换了

那就是拉低了,为什么你接个待机3V却又不掉了呢。

网友:
IO确实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这样飞线好像有能用,我也刚刚没有这IO,测试了能稳定,就算了
我认为这只是个巧合!IO内部已坏。

网友F:
我这新的电源都保二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二手电源才20,还保一月

我们这同行才15块,做散客的,看你怎么杀价,怎么开价!加点分吧,兄弟。

不会是在电脑城吧,这么低的价
兄弟啊 你是在哪里做事啊,同行这么低,竞争有这么激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同行才15块,做散客的,看你怎么杀价,怎么开价!加点分吧,兄弟。

在广州,同行都这样的价。散客该怎么杀价,那要看你自己的本事,有时候杀价比做维修更讲究技巧。

广州的电脑维修太多了。特别是岗顶那边。。真的收不起价钱,但维修量应该很大吧。。我在佛山电脑城这边的价钱也是这么低的。。除左遇到生客。。

网友:
原来开关电压给拉低!!也可以这样飞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新的电源都保二年

新的电源保2年的话,那太不划算了。除非你都拿质量很好的电源,不然肯定累死自己没钱赚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确实让我们学到很多……

网友G:
应该是IO拉低了开机针电压,写得很祥细.

网友H:
呵呵这东西楼主也能找到不容易啊

网友:
我觉得V星的主板不好修。楼主的技术太好了。

网友:
上家换的IO是坏的?还好楼主飞线解决了,电压稳定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板 修的不容易    涨知识了  一杀COM芯片 二杀时钟芯片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这东西楼主也能找到不容易啊

发帖比维修困难啊,求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IO拉低了开机针电压,写得很祥细.

发帖比维修困难啊,特别是照相。求加点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手上正好有张相同的主板,学些了!

网友:
楼主挺会做生意

网友I:
不错,生意经很好,维修技术也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生意经很好,维修技术也不错,加分

有时候做生意技术比维修技术更加有用

网友J:
手里有一片,通电自动上电,有复位,不跑马,不能强制关机,正准备更好IO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里有一片,通电自动上电,有复位,不跑马,不能强制关机,正准备更好IO看看情况。

这IO好像要7块钱啊,做同行的话,如果没有现货基本都不换!!做散客,可以杀杀价换IO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同行也要看情况来,有必要的就换。这个懂的。

网友:
为什么换IIO啊?技术是杠杠的,就是像素要加强点。

网友:
我们的台式机都不怎么修

网友:
COM的问题引起

网友:
V星主板还是比较好修,嘎嘎昨天还秒杀了2张AMD 你们所说的铁板,改天发帖~~

网友:
人家com口是有用的,赶紧补个232吧。

网友:
V星的主板不好修,看论坛里的人怎么都觉得V星好修呢?再看了一次,觉得修的很有条理,赞一个!!

网友:
这样飞线都可以,学习了,是IO坏引起开关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COM 口出问题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所以说,经验和技术是同等的,如果光有技术,没有经验,复位灯一闪一闪该查哪里就懵了

网友:
为什么 你们找图纸一下就找到了  我为什么找不到呢

网友K:
这种IO一般料板上还找不到呢,我们一般又是放着等去网上发芯片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IO一般料板上还找不到呢,我们一般又是放着等去网上发芯片回来了。

等两天的话,客人把机器都抱走了,还怎么赚他的钱啊!!

网友L:
现在硬件保修确实很头疼,时间短客户想要又不想要(价格还不高),一起200算实在了,最痛苦的是刚修好的进水本本,第二天又进水了,而且还没给钱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步骤比较仔细,对于初学者来说真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硬件保修确实很头疼,时间短客户想要又不想要(价格还不高),一起200算实在了,最痛苦的是刚修好的进 ...

非常有 同感,保久了你有时候你根本没有钱赚。所以能压缩保修时间,就压缩。不修算了,反正别人修一下都保几个月,那让谁修去!!!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发精华啊

网友:
感觉思路有点乱

网友M:
哈哈 开关电压跳变是不是 上拉电压有问题呀 要是IO有问题拉低开关电压 IO还能用那就是牛逼的了

网友:
楼主实力派呀,我有几块MSI H55主板,最开始是不通电,待机3VSB出问题了,修上电后新的问题又来了,跑马跑到2R-37-38不亮机,搞得好烦。还有几张掉电,想想都害怕。

网友:
问楼主一个问题,你这掉点和串口芯片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不错 。我都绕晕了、、、

网友N:
最大的漏洞是用3VSB供电,给开机针信号。这个严重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最大的漏洞是用3VSB供电,给开机针信号。这个严重不行的

我也知道有可能不稳定的,因为主要是IO拉低了开机排针电压,可是接了过去又能正常使用,高手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我也知道有可能不稳定的,因为主要是IO拉低了开机排针电压,可是接了过去又能正常使用,高手能解释下为什 ...

你用3VSB拉高了开机针,但开机的时候,就会拉低供电,你可以尝试减小R545的阻值,试试

网友:
LZ技术不错a ~学习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晰 这个有点糊弄的感觉 还是直接换IO吧

网友O:
楼主  请问为什么复位一闪闪 就去杀com芯片?
是经验总结吗

网友:
非常厉害的 ,我现在也在维修880GM-E41  你的帖子跟我 这个板子一样,。复位一闪一闪,我 拆掉COME试试

网友:
高手,学习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都是丰富的经验啊

网友(2014-08-25):
外置影响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45  上啦电阻正常吗?

应该是正常的,这里它本身的另一端可能是存在虚焊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IO拉低了开机针电压,写得很祥细.

这里判断IO是否拉低开机针脚电压,楼主可以用手术刀断开R548电阻有电压跳动的一端与IO76引脚相连的线路或者断电用万用表 测量IO 76脚本身的对地阻值情况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用3VSB拉高了开机针,但开机的时候,就会拉低供电,你可以尝试减小R545的阻值,试试

版主,减小R545的阻值这里开机针3.3V电压上拉效果不会受到影响吗?

网友:
想问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长见识了。平时倒是很少怀疑COM口芯片,谢谢楼主。

网友:
我们这里的新电源都是保三年的啊,还有你没有换IO有没有测试IO管的其它正常不

网友:
很详细的分解了维修过程。学习了

网友P:
能共享下图纸就更好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共享下图纸就更好了······楼主~~~

图纸在论坛里下载的,论坛里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楼主 号强大  我的菊花已洗干净   收了我吧   求教啊

网友:
唉,收徒不,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  请问为什么复位一闪闪 就去杀com芯片?
是经验总结吗

因为 COM串口芯片工作也是与南桥有联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用3VSB拉高了开机针,但开机的时候,就会拉低供电,你可以尝试减小R545的阻值,试试

这里R545电阻在这里应该是起到开机针3.3V压降保护作用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两块这板子,按楼主的维修思路修好了,用一段时间又一样,汗 老是坏同样的东西

网友:
有可能就是IO引起COM芯片部正常的

网友:
这种也修好了牛

网友:
可能某个供电导致掉电的

网友Q:
直接从/I/O飞线到开机脚是吧,好象中间有过电阻电容吧,没学过主板,但以前跑线过象是有得……

网友:
飞线飞得好呀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一步一步来,有条有理,希望以后多多分享经验,喜欢看你的贴子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也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一块有难度的板。,,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直接从/I/O飞线到开机脚是吧,好象中间有过电阻电容吧,没学过主板,但以前跑线过象是有得……

是的,中间的电阻一般是起到开机针电压上拉作用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大的漏洞是用3VSB供电,给开机针信号。这个严重不行的

用3VSB给开机针信号供电这样会不会影响主板的开机上电时序呢?

网友:
也可以这样飞线!!学习了!!!

网友:
电源质保33

网友:
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处理故障游刃有余。

网友:
反转电路的怎么修

网友:
COM口也会造成不跑码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是的,中间的电阻一般是起到开机针电压上拉作用 的。

中间的电容不是上拉的作用。是限流,就是起个
保护IC的作用。如果直接连接电流过大,会烧坏
IO。

网友:
这种想法真的不错

网友:
能修会买,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中间的电容不是上拉的作用。是限流,就是起个
保护IC的作用。如果直接连接电流过大,会烧坏
IO。

听你的解释瞬间明白了,谢谢指点,一般上拉电阻用于信号工作电路中比较多。

网友:
修了一片,但是没修好,哎 V星的不好修 楼主厉害

网友:
原来开关电压给拉低

网友:
不错   讲解的非常详细    楼主思路也很好  不过能把那图纸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T:
我那昂达的板子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也杀了COM芯片,也还是一样闪,晕倒

网友:
V星的板子出问题了挺难修的

网友:
维修的步骤很到位,而且有图片。真好,希望楼主能多发这样的原创搞,,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那昂达的板子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也杀了COM芯片,也还是一样闪,晕倒

昂达的什么板,是AMD还是INTEL啊?昂达的杀COM芯片不是很灵。

网友:
好叼的样子·真是底子真厚

网友:
以后一定要好好秀娥

网友:
说的就是  要是把图纸分享下,就更好了,

网友U(2014-09-25):
多久没修主板了,快都忘了,以前都是修GM45一类的,都4-5年没整主板了,现在只会笔记本了,看了楼主发的,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U:
多久没修主板了,快都忘了,以前都是修GM45一类的,都4-5年没整主板了,现在只会笔记本了,看了楼主发的, ...

修台式机主板能赚点钱的话只能对什么都不懂的顾客,只要会点板卡组装的客人都赚不了什么钱,毕竟二手主板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台式机主板能赚点钱的话只能对什么都不懂的顾客,只要会点板卡组装的客人都赚不了什么钱,毕竟二手主板 ...

只能说现在电子行业不好做啊

网友:
这样3VSB会稳定吗

网友:
楼主报的价格比较高,楼主的思路清晰,看这个帖子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 支持一下

网友:
新手学习经验

网友:
COM口芯片也会坏了呀!!!

网友:
原来开关电压给拉低!!也可以这样飞线!!学习了!

网友(2014-10-25):
高手啊。太NB了

网友:
高手 主板到你们手里问题就好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广州,同行都这样的价。散客该怎么杀价,那要看你自己的本事,有时候杀价比做维修更讲究技巧。

楼上说的对呢    沟通技巧也很重要的

网友:
我们台式机修的也少

网友:
这板可以认为就是IO  F71882的问题,搞复杂了吧

网友V:
这个应该可以先打下r548两边的阻值看是那边拉低

网友:
讲的不错  维修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比较精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应该可以先打下r548两边的阻值看是那边拉低

你这种方法值得借鉴,一般电阻r548有跳变电压的那一端存在虚焊情况,测量对地阻值一般为无穷大。

网友:
这种情况只要确保开机针脚正极阻值没有对地短路和1117三端稳压器工作正常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哈哈 开关电压跳变是不是 上拉电压有问题呀 要是IO有问题拉低开关电压 IO还能用那就是牛逼的了

嗯,这里的故障是开机针相连的上拉电阻一端存在虚焊情况。

网友W:
飞个强行电压给它上拉,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很牛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飞个强行电压给它上拉,这样也行,

你指的是飞到R548电阻一端然后通过R545进行上拉吗?

网友:
讲的真详细 但是好像还是没看懂

网友(2014-11-26):
非常好,易理解

网友:
学习中,维修能给人带来成就感,可惜我不会修!!!

网友:
师兄。我能问下问题吗? COM口芯片主要有什么作用呢?拆了有影响吗?

网友:
牛  新手在这里称你为师傅了

网友:
V星的主板不好修,楼主修的很有条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