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各位大大 显示屏的程序怎么刷呀

楼主(2014-07-23):
客户送过来一台三星的显示器和一个组装的主机,说是屏不显示,然后我连接电脑主机上,屏开始是数字信号,然后自动转为模拟信号时就黑屏了,怎么也不显示,我开始以为是系统有问题,最后换了一个显示器就能点亮了,看来不是主机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三星显示器的屏程序有问题呀,如果有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刷,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如果刷的话是刷显示器的驱动板还是逻辑板呀,问卖那个刷屏用的烧录器的人说是逻辑板,可是我问百度说是驱动板,就让我糊涂了,有哪位大大知道请说一下呀,在此说声谢谢!

网友:
刷程序刷的是驱动板 就是接着按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