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C3 18 后重启 什么问题 求解!

楼主(2014-07-23):
C1  C3  18 后重启  什么问题 求解!

补充内容 (2014-7-24 13:18):
BISO问题
解决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0006-1-1.html
开机后调节BIOS 还是容易 重启   果断刷了最新的BIOS  现在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内存工作正常不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 BIOS 问题

网友:
刷bios,好了回个信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你对了 BIOS 问题

网友:
没过内存。

网友:
我修电脑时,碰到过雷似的问题,也是开机自动来回重启,结果我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嚓嚓,再插上去,结果就好了,或者换换内存,试试,我的就弄好了,你试一下,看看你的行不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没你幸运呀 我的BIOS 坏了 还好有高手明示 现一解决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SPD供电,负载供电,系统管理总线,正常的话刷BIOS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高手 !
分析的够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