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机风扇报错

楼主(2014-07-23):
联想E420开机风扇报错,风扇确定是好的,板号:10282-3

网友:
复位一下BIOS试试看吧,IBM很多机器都有这毛病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就跑线路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早已刷过,无效,风扇的1和3脚接温控IC,5脚FAN ID接EC的108脚

网友:
你怎么确定风扇是好的呢,我上次修到这个电脑,换了两个风扇才行,换第一个报错,以为是主板问题,修了几天还是不行,来了个一样的电脑,再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风扇不一定是好的,最好是换个新的试试,因为有时候Thinkpad的风扇你看着没事其实它有时候没事有时候开机会提示FAN ERROR然后自己掉电的!

网友:
拜托各位风扇已经换了2个原装的试过,依旧报风扇错误然后关机

网友A:
将RN8501拆了,风扇不报错了,进系统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RN8501拆了,风扇不报错了,进系统也正常

这是什么套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