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开机后就60度以上啊!求大神指导降温方法啊

楼主(2014-07-23):
程序都没运行  就开了一个QQ和鲁大师   鲁大师测试CPU温度60多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Phenom(羿龙) 9650 四核
主板        华硕 M4A78 (ATI RX780/RX790(AMD 770/870) 芯片组)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金泰克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500418AS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630 ( 1 GB )
显示器        三星 SAM04A2 SyncMaster ( 19.1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118L DVD刻录机
声卡        ATI IXP SB600/SB700/SB8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39 (A/B/C/813x) Fast Ethernet Adapter
测试温度如下
CPU  58
硬盘   39
显卡 42
主板  36
风扇转速  2487
内存使用率  31%
CPU使用率 2%-4%

网友:
检查CPU和散热片之间的导热胶是不是干了,风扇灰尘是不是太多了~~清理灰尘,加好导热膏或者更换一个散热风扇

记得有个哥们说过,将CPU的四个角垫起与座间留出缝隙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CPU本身就是一个“热得快”,散热器不够好根本压不住,加上这大热天的温度肯定高了

网友:
AMD的CPU本身就发热量大,而且现在又是夏天,60多度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觉得似乎跟主板的bios有关系,有时候明明cpu温度高的换块主板就不高了,换下来的板子上其他cpu也没事儿,还能卖!

网友:
你的CPU散热不是原装的??   你买一个超频3升级版,129元,在京东上买一个装上,你看看温度有多少你就明白了

网友:
60度,温度可以了 AMD的U本身发热量这么大,不行加个好点风扇,只要不关机断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