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华帝烟机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7-23):
今天修到一台华帝烟机,自认为修好了,试机接通电源,电子显示屏没反映,拔掉电源线,却发现电子显示屏每隔一秒闪烁几下最后黑屏。请问是哪里原因?请问整流后的电压是9V还是12V?实测9V。
============================
正常情况是接通电源电子显示屏会有时钟显示,现在是插上电源线后电子屏是黑屏。测开关电源整流后有310V电压,低压输出是9V。

网友:
楼主改行了··修起白家电了··

网友:
楼主,还是修电脑吧,修白家电没前程

网友:
从你讲述现象分析,关机显示屏闪烁表明供电正常,里面有单片机吧?应该是它没有好好干活儿。

网友:
再量一下,单片机部分一般是5v,也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