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通电无显

楼主(2014-07-23):
客户拿过来是小短路,待机0.24A;直接拆机,瞄了一眼,发现龟壳有发黑的迹象,用手摸发现发热;直接换掉,发现待机正常了。上CPU,电流:0.02A--0.4A--0.8A左右再到1.19A然后定住了,拿掉内存,电流只上到0.9A左右,说明已经过了内存,到网上下了几个BIOS,有的也是上到1.19A,有几个上到1.36A,但还是无显。也不知道是BIOS不对还是显卡还是桥的问题!明天准备把PCH桥上BAG试试。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个差不多的CPU换一下看看是不是CPU的问题,V470很爱坏CPU的

网友:
如果CPU坏的话,电流能上那么高吗?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我这个集显电感短路了,电流和你一样,你看下,不一定是桥。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u确实爱坏,有示波器的话 可以打下内存排阻的波形

网友A:
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出来了吗?

集显电压0.6几A,不过现在客户不修了,后面刷了一个BIOS后,大短路了,摸到NCP6131和51123都有点发热,客户要回外地,没办法接着修了。

网友:
换个U不行上诊断卡在动手看走什么码

网友:
换了几个U都是一样的,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