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外置电源换电容问题。

楼主(2014-07-23):
一液晶显示器外置电源 里的大电容坏了,容量是:400V33uf 。现在手头没这么大电压小容量的电容,只有一个400V120uf的,能替换吗?
液晶显示器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张定文
反对楼主:
大电容代换不能偏差太多了

网友:
lipeter801
若是主动pfc可能降低效率

网友:
情有独钟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可以代换,只要体积能放进去

网友:
可以代换试试,68uf的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应该可以。看下体积

网友:
问题不大吧。耐压够,就看安装的位置空间够不

网友:
可以的,放心换吧。

网友:
能放的进去吗?

网友:
狭小空间内首先考虑大小能装进去,然后电压符合容量差不多就行

网友:
能换的我们平时就是这样代换的没出过什么问题!
当然原则上讲是换一样的,可手里没有也犯不上去买一个对吧!

网友:
不建议用120的换,体积是个问题,同时由于上电充电电流变大可能损坏整流桥,建议用33,47,68的。

网友:
能放进去就行,相同电压,电容容量高代换小的可以,不过最好用原电容电容容量值代换。

网友:
我代换过没事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已经换上400V 120uf的了,用了两天了,目前感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