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 me_bios 如何刷呀 请教

楼主(2014-07-24):
ga-h55m-s2 me_bios 如何刷呀 请教

网友:
能开机直接进DOS刷,不能开机的直接用编程器刷,DOS下的刷法,看官方下载下来的说明

网友:
能开机只要按F8进Qflash刷新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在您的BIOS选单中,有个叫"BIOS Flash/Write Protection" 的写入保护项目,例:GA-8KNXP BIOS Advanced BIOS Features/BIOS Flash Protection,请确认它不是在"ENABLE"的开启状态。若您的主板有BIOS Flash/Wrote Protection的跳针,请将它设成关闭状态。
Q-Flash,您只要在开机后进入BIOS 选单,并依照指令(如按”F8”)就能进入Q-Flash工具升级BIOS。完全不用进到操作系统或DOS模式就能升级BIOS。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