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CRT美格 770PF行幅变窄怎么办? [

楼主(2014-07-24):
我的美格 770PF的显示器行幅变窄,以前开机一会儿拍拍还可能回去,现在彻底回不去了,现在CRT显示器拿出去修也不值,如果问题不大简单修修将就着用吧.在网上也没找到美格 770PF的图纸.下面是电路板的图.如果哪位高手觉得哪个元件有可能是出现问题的地方就麻烦你在图上相应的位置标记一下(我觉得尾板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就没拍),然后用回复的方式传上来,如果觉得我拍的不够清晰或我应该只拍某一小部分我再重拍,先谢谢了.

网友:
表示CRT不懂,,太复杂了

网友:
不懂啊  有点复杂啊
你再找找 图纸吧看看呢过不能解决

网友:
这个不懂、。、你加迅维的QQ群了吗  你找几位师傅问问啊

网友:
肯定是虚焊啦,你仔细看看,再附一张电路图做个参考吧。以前光修CRT啦,现在也不怎么这个啦。

网友A:
行幅调整电路,如行幅调整管等

网友B:
可以串并联逆诚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串并联逆诚电容试试

请问逆诚电容是哪个?能不能麻烦您在我上传的图上画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幅调整电路,如行幅调整管等

请问行幅调整管是哪个?能不能麻烦您在我上传的图上画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