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14-07-24):
今天收到一七喜笔记本,是七喜V420,生产日期是2010年1月24日的,接电开机显示,系统XP也显示有,开机进入系统后等差不多五六秒屏就黑了,按开机键无法关电,只能抽电源才可以关,再开机也可以显示,同样进系统后几秒就黑屏了,但是开机进BIOS一直亮着不黑屏,就是不能进系统。尝试重新装系统,用U盘启动进入PE也是等几秒后黑屏,拆开后盖清理散热风扇和加硅胶了再试也一样的。发现主板上的温度很高。有点怀疑是不是显卡坏了或者主板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请高手支招是什么情况,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的给个方案。。。。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呢?你进PE也有图形几面,在BIOS里不会黑屏,进PE和系统就黑屏那已经排除了系统的问题了,感觉像是显卡哦!

网友B:
这个时钟芯片工作起来是热量高,重点检查温控电路

网友:
怎么觉得你这个像是驱动的问题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人家进PE也黑屏,关驱动什么事呀!
做系统 显卡驱动不装试试

网友C:
楼主没有外接显示器试下。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显卡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D:
外接OK不OK     卸载驱动看看

网友:
裸板测试看看

网友:
先把CPU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呢?你进PE也有图形几面,在BIOS里不会黑屏,进PE和系统就黑屏那已经排除了系统的问 ...

嗯。我也一直觉得是显卡问题。刚才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接OK不OK     卸载驱动看看

外接一显示器也是一样,就是进不了系统一到那界面就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外接一显示器也是一样,就是进不了系统一到那界面就黑

我今天搞到一个固态硬盘导致黑屏 你换硬盘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搞到一个固态硬盘导致黑屏 你换硬盘试试

哦。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换内存  CPU 先干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好的。我试试看

若OK   记得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呢?你进PE也有图形几面,在BIOS里不会黑屏,进PE和系统就黑屏那已经排除了系统的问 ...

我也感觉像是显卡有问题。这七喜笔记本用几年就喜欢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钟芯片工作起来是热量高,重点检查温控电路

嗯嗯好的。我要全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外接显示器试下。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显卡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外接试了。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换个U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