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00JI硬盘不认盘再次提问

楼主(2014-07-24):
本本R480蓝屏之后就开不了机,之后检测不了硬盘,根据网友的回复试了一些方法:
1.用HDD检测不到硬盘,只有BUSY灯亮(进PE也看不到硬盘,BIOS看不到硬盘)2.买个块好的电路板,换到坏的硬盘上,通电后,磁头敲几下停止,之后又自动重新转动,再敲几下停止,一直循环(插到电脑上会提示发现硬件,几秒后又自动消失)
3.把硬盘接到硬盘后里接到别的电脑上会显示一个盘符,但无内容,如图: ,正常的话会显示五个盘(没坏之前有5个盘)
4.大家利用自己的一点点时间,帮忙解答一下吧.....

附电路板图片:

网友A:
电路板上有程序,你把原来的板子的程序换到好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有程序,你把原来的板子的程序换到好的板子上试试

怎么把原来程序换到好的板子上试?

网友A:
原来的板子上有个8脚的芯片,就和主板的差不多大小的bios一样,是有程序的。你要更换过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板子上有个8脚的芯片,就和主板的差不多大小的bios一样,是有程序的。你要更换过来试试

貌似是固定的,取不下来?爆力取下来呀?

网友B:
只有BUSY灯亮,就已说明有问题了,复不到位。
换板,一定要将原板上的那个程序芯片换过来,否则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板子上有个8脚的芯片,就和主板的差不多大小的bios一样,是有程序的。你要更换过来试试

已上传电路板图片,麻烦帮看一下哪个是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BUSY灯亮,就已说明有问题了,复不到位。
换板,一定要将原板上的那个程序芯片换过来,否则白搞

怎么把原板的片换过来?图片已经上传了

网友C:
你这个ROM程序在主控里面的。外面没有ROM芯片。最大那个芯片就是主控有个大M字样的芯片。你这种只能读出原板ROM,然后再写回新板里。

网友D:
放电  换纽扣电池看看

网友(点评):
你以为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ROM程序在主控里面的。外面没有ROM芯片。最大那个芯片就是主控有个大M字样的芯片。你这种只能读出原 ...

呃,能不能详细一点,不会是把大M取下来换到新板上吧?

网友:
换主控应该没有用,应该把原版的固件读出来,然后再写入新的电路板里面,主要的是ROM信息和ATA模块的信息。

网友:
哎,确实你这个就比较麻烦些,如上所说,是那种没有单独芯片的,程式集成在主控芯片里的。
根本办法,当然还是要移植这个程式,但要读出原程式,一般条件可不那么容易了。

网友E:
能亮BUSY表示能找板了,估计是固件的问题,需要专业工具。

网友:
看起来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亮BUSY表示能找板了,估计是固件的问题,需要专业工具。

拿去给别人维修说是盘体的问题.要开盘维修,需不需要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电  换纽扣电池看看

一切皆有可能啊,遇到一些没有思路的问题,不起眼的一个操作也许大洋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去给别人维修说是盘体的问题.要开盘维修,需不需要这样的?

也有可能要开盘,具体需要检测才知道。

网友:
要有专业工具才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