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 250G 台式机串口硬盘

楼主(2014-07-24):
seagate 250G 台式机串口硬盘 放到电脑上 就过不了LOGO界面 按TAB键后提示按DEL键进bios 反复如此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望指教 谢谢

网友:
装硬盘死机,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没有敲盘的声音,而且转动正常,应该就是碰到固件门了,如果要数据,找基地的老手,不要数据就看看基地的一些帖子,里面有软件和解决步骤,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硬盘 坏道  或者不认盘了 换块试试看

网友:
确定硬盘是坏的 从哪入手维修 新手不懂 是刷固件吗

网友A:
用mhdd检测一下坏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mhdd检测一下坏道

认不到硬盘 BIOS下和mhdd下 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硬盘 BIOS下和mhdd下 都是

那就需要专业工具,比如PC3000,进到终端里面,看指令提示信息了。

网友:
只能是像楼上罗工说的,用专业工具了

网友:
给个图片 一看那英文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4-08-25):
用马啊,用STC加指令线分析一下就要可以了QQ:1186046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