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4-07-24):
客户拿来一台机子,根据所说开机掉电,]4798Q的型号,我接过来插上电不到一两秒就掉电。,拆开机子检查,问题是CPU供电不足,所有导致掉电,加两个电容就搞定

网友:
是滤波不足吧

网友:
应该是CPU滤波不良可能大点吧。。

网友:
这个我也常用。我自己的机子i3换i5的温度高了我加电容就好了

网友:
原电容换掉 还是叠加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