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回来维修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4-07-24):
机器:Gateway  型号:DAOZ07
拿到板子的第一感觉,有点蒙!心里没底,不够自信,旁边的朋友安慰我说:讯维出来的的都是大神!这个小问题肯定能搞定,听了这句话我突然充满了自信!于是经过一番拼命的挣扎,搞好了这块板,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按照老师讲的,拿到板子的第一步检查外观,仔细搜寻后没有发现烧伤,也没有掉件!打值各大电感及公共点,没有对地短路,接着开始上电,发现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由此断定没有待机,公共点可能都没有产生,打开图纸,找到公共点VIN测量发现电压有跳变,再测PQ28的S极,电压无跳变,公共点电压不正常,继续测量PQ28的G极,有跳变,于是找到PQ27测量第5脚,发现也有跳变,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感觉有可能是这个管子出问题,还有可能就是D/C#出问题了,拿起风枪一缕轻烟过后,拆掉了PQ27测量5脚发现电压为3.3V,根据老师讲的,D/C#这个信号适配器模式下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啊!D/C#来源于EC,  什么情况下D/C#才为低电平,根据我的分析是EC检测到适配器插入的时候才发出低电平的D/C#,此时为高电平的原因只有可能是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

根据故障找到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测量PQ29的D极发现为低电平,检测到适配器时ACIN应该为高,由此判断D/C#为高电平的原因就是这个ACIN检测信号导致的!继续追查故障的原因,ACIN为低电平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EC拉低了,要么是PQ29导通拉低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EC拉低可能性小,所以我就查PQ29的G极,结果发现PQ29的G有3.3V的高电平,使得PQ29导通拉低ACIN,正常情况下,PQ29的G极应该为低电平啊!纠结了一会儿,发现它连到了充电芯片ISL6251的ACPRN脚,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判断,当ACSET大于1.26V时,ACDRN输出低电平,前提条件DCIN要正常,故障范围再次缩小,经过测量,发现ACSET脚只有1V左右,有点偏低,不满足条件,继续追查,发现ACSET是适配器电压经PD3降压,再经PR23、PR47和PR48和分压而来,同时DCIN也来源于适配器电压,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结果发现PR47被腐蚀了,导致其阻值偏大,造成分压得到的ACSET低于1.26V,故障点找到!换上电阻,装上PQ27之后上电,发现待机电流有0.01,再次测量公共点18.6V左右,很稳定,没有跳变!接下来触发开关,电流一直跑到1.5左右,应该可以显示了,插上外接显示正常,于是告诉我的朋友这台机可以亮机了,谁知道他说让我再接内屏试一试,果真是大神,经验就是不一样!后面的情况说明一切!

按照朋友说的接上液晶屏再次上电,电流跳变了,结果没显示,霎那间蒙了,刚才外接都可以,而且现在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情况应该是可以显示啦!朋友看到此情况,由于没有示波器,根据他的经验是用手电筒对着液晶屏照射来检测液晶屏的好坏,他用手电筒四周照射观察后,告诉我液晶屏是好的,有信号,没背光而已!直接改背光供电VCC,开启EN,调节PWM,接地GND。在实地学习坚持到最后的同学都知道,阿林老师把绝招传授给了我们,教我们怎样去改屏的背光系统!详细的过程我也不罗嗦了!一句话:坚持到最后的!准没错!
综上所述:个人经验缺乏!没文化!阐述的有些模糊,还望各位大神指点,纠正!求加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背光电路要结合实物才好阐述!由于没有拍摄实物,不太好讲!下次遇到在发帖了,这张贴的精华在实际维修 ...

我问一下,不是是把电压 ,地,开 启,和调节接四根线接到屏上对应该的地方就OK 了?

网友:
有了第一块 之后就会陆续增多 祝你好运
图纸重复已删除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z07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不错,收藏了

网友D:
讯维出来的的都是大神,LZ思路清晰

都这么厉害呀 ++++

网友E:
果然是迅维出来的大神

网友F:
怎么说呢~~~大神???
瞬间的破灭~~~~

网友A:
精华没有道出来怎么改背光电路才是此贴的主要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不错,收藏了

呵呵!这是你对我最好的评价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讯维出来的的都是大神,LZ思路清晰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俺都还是小小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迅维出来的大神

没有!我可不是!你太看得起我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说呢~~~大神???
瞬间的破灭~~~~

哈哈!什么叫瞬间的破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华没有道出来怎么改背光电路才是此贴的主要部份

改背光电路要结合实物才好阐述!由于没有拍摄实物,不太好讲!下次遇到在发帖了,这张贴的精华在实际维修中也是会经常遇到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G:
这修好修不好楼主都捡着便宜了,

网友H:
在主板,即将步入阿林的课堂

网友I:
学的不错。
笔记中应该有记录:单有D/C#的板和同时有BL/C#和D/C#的不同

网友J:
,,,v 如果是第一块板,,那是可以的了,,,理论知识不错

网友K:
刚子 挺给力    不错  我看好你哟

网友L:
果然实地出来的都是大神啊~理论基础非常扎实,维修思路明确,加分

网友M:
是个迅维出来的神,是不是大,还要看个人的修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不是是把电压 ,地,开 启,和调节接四根线接到屏上对应该的地方就OK 了?

楼主,回复一下,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要改呢,还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不是是把电压 ,地,开 启,和调节接四根线接到屏上对应该的地方就OK 了?

对着实物接在相应的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一下,不是是把电压 ,地,开 启,和调节接四根线接到屏上对应该的地方就OK 了?

没错!就这么简单,有实物更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主板,即将步入阿林的课堂

阿林老师很变态的!小心被爆菊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修好修不好楼主都捡着便宜了,

呵呵!怎么能这样说呢?看来你有经验了!

网友:
图文并茂     讲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的不错。
笔记中应该有记录:单有D/C#的板和同时有BL/C#和D/C#的不同

是的!谢谢老师的指教!

网友:
还是 思路比较 清晰 再接再厉

网友:
感觉一般般

网友:
改屏的绝招能不能说出来吧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v 如果是第一块板,,那是可以的了,,,理论知识不错

谢谢!积累经验阶段,还需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子 挺给力    不错  我看好你哟

还是看好你自己吧!我现在修机心里都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果然实地出来的都是大神啊~理论基础非常扎实,维修思路明确,加分

谢谢!理论知识还算可以,实践还差的很远!

网友:
呵呵,恭喜,恭喜,一个好的未来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个迅维出来的神,是不是大,还要看个人的修为

讯维出来的未必都是大神,我就不是,实践经验没有,差很远!

网友:
第一次修就这么牛,以后还得了,

网友:
第一次修就这么牛,再接再厉

网友:
还是正规军好点

网友:
羡慕楼主。学的这么好

网友:
理论真的很强大,迅维出来的就是给力

网友:
电阻腐蚀,分压电压不对      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高手

网友:
强忓  分析的这么清晰,也教 我怎么分析下呗

网友:
楼主,我想问  你这电脑的主板电路图多少页呀   对于几十页的电路图  怎么快速读懂 并找到相应的模块   求帮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回复一下,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要改呢,还没成功

三根不过也可以啊  直接 主供电控制 地就OK啦

网友:
很好,,给后来者做个傍样

网友:
果然还是经验避免了很多弯路

网友:
只要有耐心都可以了

网友:
在神都是慢慢的修炼出来的,我要想成为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可不是!你太看得起我了!谢谢!

想当年,我刚培训出来,一个星期修不出一块板子,哎

网友:
上过饼哥的课的人都 知道 这不叫事

网友:
屏供电 ,EN信号,都是接飞到 主板上屏接口的相应连接脚位吗?

网友:
腐蚀一个电阻,应该是进过水的啊,楼主开始仔细看下主板外观的话,应该是直接秒杀吧

网友:
第一次就修好以后修机比较有底气

网友:
刚毕业就能有这样的水平,日后前途无量啊。

网友:
楼主理论强硬,思路清晰,顶

网友:
是个迅维出来的大神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心思缜密

网友:
此帖子重点应该是D/C# ,楼主告知下D/C#  BL/C#同时有,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牛,讯维出来的果然牛,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