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AM2主板 台式兼容机奇异故障

楼主(2014-07-24):
一台 技嘉 GA-M68M-S2P DDR2  主板  AMD 5000  的CPU     奇异故障:

前言: 本人以前做工控, 现在老家开一小店电脑,家电。顺带接些工控的活。

客户送来一台组装台机,刚开始,客户说所有USB 端口均无效,接机后,屏能点亮。USB 鼠标等全部无效,开机,按DEL 进入CMOS 后,
发现所有USB 禁用DISABLE. 开启后,USB 鼠标有用。但几分钟后,USB 鼠标无效。死机,关机重启,机器卡在CPU ,内存自检处,屏上无任何错误
信息提示。此时再按DEL 键不能进入BIOS 。键盘功能失效、拔掉所有外设,保留CPU ,内存,再开关,还是卡在CPU ,内存自检处,且屏上无任何错误
信息提示。手摸CPU 散热器很烫。

    请教各坛友, 这台机器可能是CPU 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 如果是CPU 的故障,为什么还会亮屏了?

网友:
想想做电脑,家电行业。每天忙的很,一个月赚到的钱还不如做工控1天赚到的多。为了能在家照顾孩子的学业。

生活在一线的底层上

网友A:
把U换一下。BIOS也可能有问题。bios错误会造成奇怪的故障。

网友B:
您好:主板的故障,而且是I/O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换一下。BIOS也可能有问题。bios错误会造成奇怪的故障。

感谢支持! 电脑客户拿回去了,我说U坏了, 要过几天才有货,他说过几天再来,给了50 定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主板的故障,而且是I/O部份

您这么肯定吗? 但愿不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C:
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引起的吧?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再试试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引起的吧?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再试试看呢。

没换电源,谢谢提醒,数字表测12V 3.3V 5V 均正常。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保留CPU ,内存,再开关,还是卡在CPU ,内存自检处,且屏上无任何错误信息提示。手摸CPU 散热器很烫。”这已表明十有八九CPU损坏了!AMD 5000+的CPU还是很好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换电源,谢谢提醒,数字表测12V 3.3V 5V 均正常。

电压正常不代表电源一定是好的,电容爆了电压也是正常的

谢谢提醒!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换CPU,amd的早期65NM的cpu制程有问题,很多CPU用一段时间后都是高温

网友:
同意11# 这个U问题很多

网友(2014-09-04):
换了u,结果故障一样。内存,硬盘,电源全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是主板的问题,告知换板200,结果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