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怪问题

楼主(2014-07-24):
华硕a52j  刚开机  1  2分钟正常    一会鼠标就有卡顿   放电影画面一会 可以 一会卡顿  声音也是卡顿   ,卡顿时候 cpu会异常跳高,  i3  380换过 系统换过  显卡 有驱动没驱动一样卡顿   还是一样问题  散热 都处理过 没问题。求助。。。。。给个建议

补充内容 (2014-7-25 12:24):
谢谢兄弟们提示, 是网卡那边问题  ,拆机时候发现网卡很多的小强大便,清洗无效果  只能把芯片摘了 ok了

网友:
有换硬盘试没?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呦,硬盘排除了吧

网友A:
硬盘换过  模式也改了  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不行换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过  模式也改了  还是一样问题

还是换个网卡试试吧,你也可以外接一个USB网卡试试.....

网友:
做系统   做清理    不行换CPU   还不行查电路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还是更大的

网友:
干桥吧,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