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改5V

楼主(2014-07-24):
今天碰见一个显示器,要改驱动板,但是电源板上面全是12V的电压,怎么改个5V给驱动板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是加一个12V转5V的小板

网友:
重新欢歌 高压板吧

网友(点评):
你的回答都不是楼主问的问题,重新换高压板,驱动板的供电也使用是5v啊。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直接有一个三端稳压器将12v转成5v。(7805等来转换)

网友:
三端稳压7805带载能力差了一些,不能稳定使用。可以购买12V转5V的电压转换板,也可以使用坏的通用板上面的+12V转5V电压,把那一块电压切下来使用。

同意楼主的
正解!

网友:
手里换下来坏的驱动板不要扔,通过切割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现在你手头的驱动板是5V供电的对吧

网友:
买一个12V转5V的模块装上

网友:
我经常用坏驱动板的5V或3V,好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