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不触发

楼主(2014-07-24):
接商家送来的一台华硕U31S,不触发,待机3V,5V正常产生,按开机键开关上的灯亮,但电流只是从待机时的0.01上升到0.02,基本没变化。EC IT8572,换过EC,故障没有任何改变。这个机子用的是HM65,EC IT8572E,CPU I3二代.独显。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坏了?难道是HM65坏了引起?有人修到过吗?

网友A:
这机子有图纸吗?

网友:
华硕待机时3 5 电压都会有的,查一下AC OFF #这个信号

网友:
刷BIOS看行不,不行看RTC_RST  SRTC_RST,在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有图纸吗?

没有图纸。

网友:
华硕K53S 没有待机    和你差不多一样故障。没图没法呀。

网友:
没图纸.看能否找到EC图纸.确认是否有S5_ON

网友:
我也有台待机电流过大的,无图纸无点位,无从下手啊,桥又太贵了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
没有图纸,找找EC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