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基本启动过程

楼主(2014-07-24):
开机这几个PIN脚的电压关系如下:
排针(电源开关)开机[拉低]-->IT8712 IO芯片 75PIN[拉低]-->IO 72PIN[拉低](告诉南桥我要准备开机了,你要做好准备),当南桥芯片接收到开机请求后,送出信号给I/O芯片71脚,南桥告诉IO自己 OK后-->IO 76PIN[拉低](IT8712 IO芯片76PIN和ATX24针的16针脚相连,20针电源是和14脚绿线相连)-->电源的绿线[拉低]-->电源被打开开始对主板供电

主板基本启动过程:

   1(电压) 开机前:当ATX电源插进主板后。ATX电源的第9脚分别给:ATX电源的第14脚,I/O芯片,南桥和开机排针提供电压.南桥收到电压后由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降压,然后再把这个电压送给32.768的晶振,晶振在收到电压以后,内部开始起振,并产生32.768KHZ的频率送给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然后ATX电源的第14脚就会送出一个PS.ON开机信号经过一些电子元件和I/O芯片后到达南桥.南桥在收到PS.ON后,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就完成初始化。

   2(电压)   开机后:当我们瞬间短接主板上的开机排针时。开机排针由高电平度成低电平,从而产生一个跳变的信号送给南桥。南桥在收到开机排针送过来的信号以后,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就会通知I/O。让I/O内部的开机电路把ATX电源的14脚控制成低电平,当ATX电源的14脚变成低电平以后,ATX电源开始工作,各路电压引脚分别输出各种不同的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供电电路,当CPU供电电路收到电压,产生CPU的核心电压送给CPU。当内存供电电路收到电压以后,产生内存的主供电和AD线供电送给内存。当显卡供电电路收到电压后,产生显卡的主供电和显卡识别电压送给显卡.

   3(时钟) 当主板上的所有供电电路都完成了工作以后,主板上的供电电路就会给时钟芯片提供3.3V电压送给一个14.318的晶振。晶振收到电压以后,内部开始起振并产生14.318M的频率送给时钟芯片,时钟芯片在有了电压和频率后,时钟芯片内部的升频或降频电路开始工作,并把收到的频率进行处理。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频率,分别送给主板上的其它芯片和所有扩展槽.

   4(复位)当主板上的时钟电路都完成工作以后,ATX电源的第8脚就会发生一个PG信号经过一些电子元件后到达门电路芯片,门电路在收到PG后由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两个PG分别送给CPU和南桥,南桥在收到PG后,南桥内部的复位电路开始工作,并把收到的PG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一个RST,分别给主板的其它芯片,和IDE槽,然后再经PCI,AGP后把RST送到北桥,北桥在收到RST后,由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并产生一个CPU的RST送给CPU。当CPU完成工作后CPU就会给CPU的AD线发生一个IRDY主设备非主备好,经北桥PCI后南桥到达南桥,南桥在收到IRDY后由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一个CS片选送给BIOS.BIOS在收到CS后,BLOS内部的自捡程序开始工作,并开始检测CPU的一些信息并把检测到的信息载入到BIOS里面,CPU检测完后BIOS里面的自检程序会接着检测内存和显卡的一些基本信息,并把检测到的信息载入BIOS里面,当显卡检测完以后,显卡就会产生行场信号和红.绿.蓝三基色信号,并把这些信号送给显示器,显示器在收到这些信号以后,开始显示显卡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在显示CPU和内存的一些基本信息,当这些都显示完成以后。BIOS内部的自检程序开始检测由南桥控制的一些扩展槽设备和所有的外设接口设备,并把检测到的结果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当主板上的所有设备都检测完后,BIOS就会从IDE/FDC引导系统,当系统引导成功以后,BIOS就停止了工作。由系统里面的软件控制整个主板的工作,而主板也就完成了启动过程。

ATX电源导线颜色 橘黄 橘黄 黑色 红色 黑色 红色 黑色 灰色 紫色 黄色
功能 1线:3.3V 提供 +3.3V 电源
   2线:3.3V 提供 +3.3V 电源  3线:地线  4线:5V 提供+5V电源  5线:地线  6线:5V 提供 +5V 电源  7线:地线  8线:Power OK电源正常工作  9线:+5VSB 提供 +5V Stand by电源,供电源启动电路用
 10线:12V 提供 +12V 电源
Pin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导线颜色 橘黄 兰色 黑色 绿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白色 红色 红色
功能 11线:3.3V 提供 +3.3V   12线:电源 -12V 提供 -12V 电源
  13线:地线     14线:PS-ON 电源启动信号,低电平-电源开启,高电平-电源关闭
  15线:地线 16线:地线 17线:地线 18线:-5V 提供-5V 电源 19线:5V 提供 +5V 电源 5V  20线:提供 +5V 电源

[分享] 主板维修三大要点!1#
一、 不通电的维修
1、 南桥(供电)
2、 I/O(供电)
3、 门电路(VCC)
4、 XY(两端电压)
5、 COMS电池
6、 Jump(跳线帽) 2.5V-3.3V
7、 Power-on 未级三极管 5V
8、 5VSB
二、 无复位的维修
1、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3.3-2.5V,量周围电感或大于0欧姆的电阻。
2、 量14.318的晶振工作是否正常,反过来量两个脚,电压1.5-1.6V
3、 Power-ok 有没有5V电压,若没有,顺着线路查电路。
4、 量南桥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量旁边的330,220,110的电压1.6V。
5、 南桥供电要正常,量MOS,1117有没有3.3或5V供电。
6、 量32.768晶振是否正常intel 0.5V VIA 1.5V
7、 量复位开关上的电压是3.3V或是5V,若没有电压,顺着开关查线路,一般通向两个门电路,或一个脚通向门电路,另一个脚通向门电路。
8、 检测门电路电压3.3V-5V
9、 量PCI,AGB,IDE,I/O复位脚对地有没有短路
10、 量Vcore是否正常
11、 量ATX电源3.3V,12V,5V是否正常。
三、 FF维修
1、 在各组电压正常情况下,量各总线的对地阻值。
2、 CPU到北桥32根地址线,64根数据线对地阻值350-750。
3、 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350-750。
4、 南桥到PCI的AD线对地阻值应该相同。
5、 量BIOS的时钟,复位,AD线。
6、 刷BIOS。8 l! O5 C- ^4 {4 O
7、 时钟IC供电。
8、 内存的供电。

网友:
好贴,讲的是台式机吧,谢谢分享。。。。。

吴。 -2 严禁灌水

网友:
讲的很清楚,不过, 要先了解电子元件吧。

网友:
很详细啊 很有用的帖子

网友:
很基础的一些知识呢!还是需要实践才能记得牢固

网友:
写的真心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感谢LZ的无私奉献,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不错,下载了,

吴。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赞一个.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也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