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L410K +3V短路要怎么修啊?

楼主(2014-07-24):
如题,有什么快速的方法找到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
烧鸡大法  烧下试试

网友:
烧鸡最快

网友:
烧鸡要注意保护好啦,等下一个泡

网友:
此时我一般用烧机大法

网友:
烧鸡呀,一烧就出来,烧不出来就是铁板

网友:
烧机,控制好电压,别把好的给烧坏了

网友:
3 5V芯片爱坏

网友:
唯一办法就是烧鸡

网友:
新手提出来的问题,肯定要吃烧鸡了,不到一分钟就把问题找出来

网友:
最快的办法就是烧鸡啦~~你没吃过鸡肉啊?那就烧鸡肉吃吃~

网友:
最快的办法就是烧机大法了。

网友:
3V 2A 烧机大法

网友:
直接烧鸡吧,电压调个3V左右,电流 1A左右

网友:
闭上眼睛直接烧鸡

网友:
除了烧鸡大法还有断路法,一段一段切断电路查。

网友:
烧机有风险,烧者需谨慎!3V短路你要先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短,断开节点或电感就可知道了,前级最好解决,如果是后级的话去的地方多,你只有慢慢检了。如果是桥短路烧机是烧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