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无显示

楼主(2014-07-24):
DELL PP38L无显示,外接乱码,电流最高能跳到1.5A,最后回到1.2A  ,左右两灯闪,中间灯常亮。请大师们给个维修意见,谢谢!!!

网友:
加热下应该能好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去年做过的,刚刚加焊好了,不知能管多久。外面也变天了,好像要下雨啦,正热的慌。
谢谢大家。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先用热风枪吹下显卡背面,结果会很明显的。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不过显卡,楼主可以先用风枪加焊看看,真不行再植株与更换

网友A:
显卡问题啊 不行吧显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啊 不行吧显卡换了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下显卡  看有无变化     如有好转  做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上手术台把···

网友:
这个显卡现在贵的要死   好好处理一下散热

网友:
焊显卡吧!如果不行就考虑显存了!

网友:
显存 加焊 不行换显存

网友:
干显卡吧,直接上BGA。。。。。。。。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加焊显卡OK

网友:
最好 取下重新做球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