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发的B470烧乌龟壳帖子,感谢大家提供的回复,今天一来上班已经搞定~

楼主(2014-07-24):
      前两天发的B470烧乌龟壳,烧坏CPU, 今天来上班已经搞定,特来分享给大家,看图:
      CPU的乌龟壳上管改成8脚上管,CPU供电芯片NCP6131也换掉了,独立显卡乌龟壳也烧掉了改成8脚上管,独立显卡供电芯片RT8208A也坏了,换掉! 换好后,测量对地阻值无异常,换上好的CPU,通电待机0.05,貌似有点高,应该正常,触发上电,电流1.34,外接USB键盘,大写小写已经能切换,应该亮机了 。感谢上次发帖大家对帖子的回复,不用走这么多弯路~谢谢论坛,谢谢各大神们~B470通病搞定,图纸论坛有很多这里就不上传了~

网友:
晕,有这么多处烧坏?

网友(点评):
是啊~~烧了好多东西,CPU都挂掉了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技术真牛啊,我说这么多 会不会显得太有文化了啊。 啊啊啊 哈哈哈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没见过烧这么狠的

我也是第一次修烧得这么狠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少

网友(点评):
向你学习~~有空教教小弟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技术真牛啊,我说这么多 会不会显得太有文化了啊。 啊啊啊 哈哈哈

哥哥你好友文化哟~藕崇拜你~~向你学习

网友:
飞的线,最好粗点

网友(点评):
已经用很粗的线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飞线够粗了啊,难道是铜线细

已经很粗了呵呵

网友:
这个东西爱坏

网友:
改换后应该不会返修吧

改的管子不会返修~但是还没改的乌龟壳我就不敢保证了~呵呵

网友:
估计返修吧!!

网友:
没改过    稳定吗  ?

网友(点评):
改的肯定稳定啊~

网友B:
烧成这样都修出来了,耐心真好

网友:
通病了 飞的线要粗 不能太细

网友(点评):
肯定要粗啊!不然电流太大顶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都修出来了,耐心真好

呵呵,幸好前两天发出来帖子让大家帮忙,然后看了回复之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很容易就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C:
这机子毛病真多 也不知道设计者懂得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毛病真多 也不知道设计者懂得维修吗

主要是这种乌龟壳不应该设计得这么烂啊,那么容易烧CPU,买这个系列的客户铁定悲剧了

网友:
B470超容易坏这个铁壳。有些要拆下来才看得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那个铁皮管不好换